IBM液晶6636-ab1 异响

楼主(2010-12-24):
IBM液晶6636-ab1,通电,可正常显示,就是变压器发出刺耳的异响。测试5V,12V都有,很稳定。把所有滤波电容,初级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更换,电源管理芯片SG6841D手上没有,用SG5841DZ代换的(不知道可以代不,个人觉得应该可以),问题依旧.没有弄懂是什么情况了,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下是不是灯管打火,曾经修了个一样有异响的是因为电源芯片有个电容没装。

网友:
变压器有异响,就换变压器看看呗

网友:
变压器换了,不接灯管,现象依旧。很郁闷

网友:
已经把初级部份的,所有电容,开关管,二极管换掉,电阻打阻都正常,但还是有异响,很大(有画面)。

网友:
换一块通用高压条试下,是高压条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把12V到高压的线断了,但还是有异响

网友:
外接一个电源板,就OK,但又不想换板。哪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用万用表10A档,调到200m。打5V的电流,是在0。6与3。5之间一直在跳变,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