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32的ON5是从哪里过来的?

楼主(2010-12-24):
求助  1632的ON5是从哪里过来的?
  本子不开机  其他电压都有缺ON5    求解ON5是从哪里过来的  修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是什么机器?具体型号?如果是IBM机器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在经过小元件转换而来。

网友:
如果是245II机器上的   是由VL电压过来的。看具体板子的设计。

网友:
详细故障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4209-1-1.html

本子是方正颐和方正颐和t5810C 的本子

网友:
我没有这个机器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