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不开机

楼主(2010-12-24):
      昨天收到一4411s,待机电流0.02,按开机键没反应,开机芯片换了一旧的,故障依旧,订回一全新的,故障还是一样,快崩溃了,不知从何下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来看看对不 刚才没点回复

网友:
有3 5 V吗?

这两个信号 按开 关有误 反映
有的话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键电压也没有

网友(点评):
有 3 5 v吗?? 可以查EC有误供电

网友:
3.3V 5V有没有呢,你要量啊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还是要从待机电压开始修

网友:
先看有没有+V3AL 和+V5AL
然后看+V3 A 和+V5A   如果没有+V3 和+V5的话,看KBC_PW_ON 和VCC1_POR#_3如果有这2个信号。那么有可能是Q53 Q54 Q55 Q51有问题,或者是TPS51125坏,或者是+V3S  +V5S短路。

网友:
3v,5v全都没有,这板子太新了,很多东西都没有料板拆,订来换成本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51120 应该找得到!  你这机器不会连 +VBATR 都没电压吧!  建议你去基地实际培训一下 远程的没实地的好

网友:
有时候跟IO也是有关系的哦!

网友:
KOUKOU说的好详细啊!在下真是钦佩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我也嗅到这样一个板,开关有电压,按开关无反应,南桥IO都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