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开机跑到0.81A就不跑了

楼主(2010-12-24):
东芝开机跑到0.81A就不跑了 .内存有电压1.2V

网友:
电流只是辅助判断、

内存电压1.2?  你上假负载量的吗

CPU有没有工作、有没有CPU复位、、、

有没有读BIOS、、、有没有读内存

网友:
明显电压偏低,

网友:
楼主是不是新手啊、新手的话就上假负载量、、不要量错了地方、内存旁边的电感不一定就是内存供电、、几代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