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更换945修复tcl k42

楼主(2010-12-24):
一台tcl k42的本本,开机不显示,不启动,只有电源灯亮。

拆开发现从vga接口到北桥的多个电阻、电感都因为高温烧的变了颜色,量北桥上的几个电容,对地阻值明显偏小,最低的才4欧左右。

既然这样,那就有可能北桥坏了。

正好手头一个坏板子,北桥应该没问题,测对地阻值比较正常,就拿他来换吧。

先拆,下加热用的是个山寨预热台,一百多块钱买的,上加热用的是破烂852风枪。
加热,从100度开始,到230度,用了十分钟左右时间(指的是预热台出风口温度,不是十分准确),在230度加热2分钟,开852风枪,温度和风速都打到将近最大,吹两三分钟 就可以把北桥摘下来了。

然后就是植球。

先用烙铁轻轻地把桥上的锡球拖干净,尽量拖平整,抹上bga焊膏,放上钢网,撒上锡球,小心翼翼地,然后把桥放上预热台。加热过程跟拆桥的过程和温度差不多吧。

然后把坏桥拆下来,,然后把植好球的北桥放上去,小心翼翼地,对准pcb上画的线。然后放上预热台,加热过程跟拆的过程也大致相当。

冷却以后上电一看,怎么还不亮呢?!

把内存条重插一下,再上电,亮了。

经过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所谓的“预热台”,太山寨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现在就用这玩意!

网友:
楼主搞和真轻松啊!很多网友都说作桥怎么怎么的复杂,看来都是虚夸罢了!

网友:
虽然土了点,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
做BGA本来就不是很复杂,关键在于焊接设备。没有BGA返修台,刚才的朋友方法很不错的,如果853预热台的外部配上主办托架会好一些的。预热台也可以有发热管或者浴霸的发热灯做。搞过回流焊的人都知道,主板经过预热、加热、略降温、再降温最后是制冷,说白了就是主板温度到了一定温度后,就开始焊接阶段了,实质上是主板的各个点的温度是相同的,只要PCB板子不起泡,芯片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安泰信853A不错 我本来打算要买的 后来还是买了加热砖那个

网友:
还是买个正规的BGA设备吧!这样做芯片的风险很大,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把握 那尺度      BGA能很准确    土炮看准照样

网友:
这桥还是好做,就是MCP67不好做哦。

网友:
建议LZ下次做BGA的时候把CPU取下来。

网友:
高手,我经常用这个加焊显卡

网友A:
曾今坛子里还见过用煤气灶做BGA的  能人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今坛子里还见过用煤气灶做BGA的  能人也

还有个人没有煤气灶,用的是蜂窝煤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人没有煤气灶,用的是蜂窝煤炉子。

不会是老大你吧!

网友:
这样做芯片的风险很大,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我们之前有一个风枪也能搞定就要是看经验了,搞得不好就板也没有用了。做多了,什么都可以做好

网友:
能够把握尺度,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
呵呵~~~~
不错~~~~
下回我也试试!!!

网友:
几天没来了,原来江湖还有这么多高手呀?

网友:
上部风开的这么大,不把周围的部件全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