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画面一闪而过

楼主(2010-12-24):
      今天一个显示器,开机或接上VGA线时才闪一秒,以后就黑屏什么也没有,不显示直接是黑屏,我是一个新手,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有爆电容的,我遇过两台这种液晶,没爆电容,换完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坏了,排除是哪个坏了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最大,换一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大哥。是有一个灯管坏了,换了灯管马上就ok

网友:
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或者灯管的问题 要不就是电容爆了

网友:
通常是高压板的问题,差下电路上在原件有无问题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排除着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新手,就能独立换灯管了 ,佩服。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

网友:
之前遇到的都是电容问题,还没遇到灯管坏的,学习了

网友:
什么机器呀,台式还是笔记本呀。这两种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只换了 几个控制面板的按钮就OK了

网友(2011-02-08):
又学了一招  但是按键坏和一闪没啥关系吧

网友:
高压条坏了 也会这样的

网友:
看来高手不少,高压板,灯管占的较多,当然也有别的原因的。

网友:
电容爆最长见,没爆的话就查高压板吧。不行那就灯管啦!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 出现了高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