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电流上到0.24A,几秒中之后掉电

楼主(2010-12-24):
在线等,从哪里查起。

网友:
run  3.3V run 5v测下有没有,还有CPU CORE电压,南桥可能没触发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不好吧,

网友:
0.24a
还没到cpu吧?

网友:
量一下各组电压都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笔记本是同样故障,结果是内存1.8没有供电,后来把pwm芯片的mos管换了就好

网友:
先看B+正常不,然后就是3,5V出来不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不上cpu看掉电不

网友:
看看CPU掉不掉电,

网友:
这个电流基本是没有CPU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