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充电问题

楼主(2010-12-24):
请教个问题,DELL D620,电池接上后不充电,在系统下也认不到电池,在不接电池的时候,测PBAT_SMBCLK 3.3V,接上电池后,用万用表测此脚电压一直在跳变(范围:0.5-1.6v之间),不知道此跳变电压是否属于正常?请师傅们能给与提示。谢谢先!

网友:
你首先得知道为什么电池不认,仔细把插电池每个脚到电阻,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还别忘了电池的好坏,切记!一点的疏忽就会钻到死角里去的。

网友:
电池与EC之间的线路是好的吗?

网友:
看看电池好坏,然后在查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对的。  我得好好学学

网友:
    换I/O吧、、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DAT\CLK的路径元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池吧。

网友:
看客户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换下充电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电池CLK这个脚的电压一般是什么样子的?波形的?应该不是恒定3.3V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到波形 ,大约隔几秒钟一段波形,所以这里电压应该稳定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电压我侧过,DATA和CLK都是恒定的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请教下,正常电池的CLK 、DATA和TEMP 脚的电压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CLK DATA 量过为3.3V左右,TEMP在2V左右,不过可能不同机器有区别

网友:
先判断电池的好坏,然后查I2C总线,它跟IO通,有可能IO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头疼啊,没有一样电池可换

网友:
不充电好象蛮难修的,我修过一个T61的进水机,能测到电池,就是不开充电信号,最后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插上适配器看看,1和2PIN相连是电池输出电压,3pin是3.3v,4pin3.3v,5pin3.3v,6pin接地,7pin是3.3v,8.9pin接地。如果有,就证明电池借口进来的信号都是通的。然后自己量量电池插到PCB上,有没有电压。这样顺藤摸瓜,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