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N01无待机简单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24):
二修机
光板子

板号:N01
无待机电流

插电测PQ3
G极12V
PQ7未导通
接着查SHDN#,被拉低了

PQ26 G极高电位,系PQ24导通导致

PQ24导通 ,那肯定PQ25也是导通的
取掉PR70
故障依然
看来故障范围应该在PQ27和PZ2--PZ8那几个二极管

先取掉PR71
断开过压保护回路

通电待机0.10
主板上power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断电测主板各供电点无短路,整板无明显发热元件

问问上家,说是换过全新的EC
再看图纸
EC应该是带程序的

幸好他没有把旧EC扔掉
换上旧EC
上电待机0.10
POWER灯不闪烁了

通电触发,亮机了

再回过头来修OVP电路

将PR71补上
无待机

测PQ27 5 脚有0.6V电压,断开PR70依旧
看来这个电压应该是PZ2 或者PZ8串过来的(实践上这几个二极管只安装了PZ2 、PZ8)

取掉PZ8
待机出来了

测量PZ8,没有短路
再装上去,
又无待机

想想估计是PZ8软击穿
那就不装好了

再用放大近看板子
发现PZ2 PZ8处都有动过焊的痕迹
这两个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PZ2上到PZ8的位置肯定不行
因为PZ2的击穿电压只有5.6V

问问上家
果然他取过这两个二极管
而且,装上去的时候也不敢肯定位置有没有装还原
于是将PZ2 PZ8对调

上电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