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机器掉电

楼主(2010-12-24):
我这边有个700M的机器,能正常开机,但开机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关机后开不了机,但等个10分钟后又能正常开机了。该机器开始是开机后过段时间暗屏,后来我修了下高压板,暗屏解决了,现在又掉电了。请各位高手帮助。
开不了机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
供电问题应该掉电能触发的。

网友:
我估摸着不会是散热没怎么弄好吧???你查查

网友:
没有热保护哦,开机进BIOS后就掉电,或者是开机一会掉电。

网友:
那可能控制电压哪接触不良或漏电了吧?

网友:
楼主 温度问题

网友:
楼主首先把温度问题排除,有没有裸板测,换CPU,内存试试还不行热桥

网友:
看看电池充放电池正不正常

网友:
感觉是热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裸板接屏跑跑看

网友:
估计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开始发现是风扇那边堵了,后来请过后,也是一样的哦,现在搞的开不了机了。感觉主板性能不太稳定

网友:
散热不好。或者有热击穿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