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8734a 热

楼主(2010-12-24):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13 8734a 烫手,主供电 和6脚电压正常,8脚 18脚 25脚电压都不出,5v电感有3.7v左右电压,3v电感为0
其对地阻值 都在100左右,无明显短路,周边零件也换过 8734本身也换过

未修复

网友:
查一下 LD05后面的电压有短路没有

网友:
还有LDO3电压

网友:
看下io待机大电流一般io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自身内部短路了/

网友:
不是自身问题,换过新的芯片,两个待机电流都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IO漏电吧!IO有没有发热啊。

网友:
应该是LDO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客户催得紧,没有查出来,机器被取走!

网友:
你该换个IO.估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