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里的一颗管子谁有资料?

楼主(2010-12-24):
美格786里的一颗管子型号为MPSA44的三极管,找不到资料,谁有讲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E 400V
IC    0.3A
0.625w
HFE   40-200
普通的NPN视放管
按参数找,代换的应该很多

网友:
该机子里就用了一颗这管子,量B-E间有30Ω的阻值,是不是带阻管?

网友:
高压,小电流,,NPN的高频管,,

网友:
这是它的PDF资料,LZ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三位全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