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65 急!!

楼主(2010-12-24):
今天接手一台东芝M865的机器,原来是IO问题,IO解决之后机器可以点亮了,可是机器不认光驱硬盘,初判断是南桥,南桥做完不行,换一片还是不行BGA绝对没问题!看硬盘的5V也有了,硬盘就是不转!硬盘也换过,不是硬盘的问题!急求高手意见!!
硬盘

网友:
你拿乔太冲动了,首先判断IO是否做好 应为m865的机器IO有赃物会不亮。把IO摘掉机器也亮,估计IO挂了

网友:
怎么没人讨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