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无待机电流 请教一下

楼主(2010-12-24):
说明一下,IBM T42的板子
图片标的那里少了一个东西,焊盘下面掉点了
现在待机电流为0
这样要怎么处理?
顺便问一下T42的待机电流多少为正好呢?
呵呵,我是新手,请请多指教

网友:
lz把这里修好,补上去,这里是16供电,

网友:
直接飞线可以不?

网友:
我拉了一个16V 到掉点的旁边的点,待机电流有了,0。016 是不是算行呢?

网友:
图上画的那是个二极管吧?不过16V是加在负极的

网友:
直接 飞线 可以的  0.016 待机 好像偏低

网友:
正常待机应该是0.03  T43 是0.05

网友:
直接飞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