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FT求助

楼主(2010-12-24):
一台美格786ft的彩显,出现开机时有“显示器工作中”字样的窗口,一开主机电源后自检画面很大,然后显示器线路板上标R734的电阻就冒烟了,更换该电阻10Ω后不开主机开机显示器的“显示器工作中”字样的窗口不会消失直到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也一样不变,只要一开主机R734马上冒烟,二次电源管是好的,S校正电容、S校正场效应管也是好的,本人对CRT显示器电路原理不太熟,希望坛里高手指点下思路。附图纸一份

mag 786FS.z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的图纸看,是DF取样变压器的回路电阻,接VGA信号就烧这个有点没法理解。
由于这个部份既是EW校正、也是S校正电路,所以,重点量一下双阻尼管的中点电压,可以断电时测量对地阻值。
从故障看,应该是中点对地短路了。查阻尼管、EW校正管或FBT。
从电路看,R734可以暂时不接入,把主机的分辨率设置为DOS或640*480/60HZ。
测量一下行电流。

网友:
明天试下 谢谢

网友:
主机一开时,你看二次电压是多少,,,

网友:
行电流大才烧10欧电阻。

网友:
今天白天感冒头晕得很,没看,明天再去看

网友:
不开主机行变3脚86伏,一开主机从86往下降到44伏此时R734已经冒烟了,电源输出端的51v也会跌到40多伏。开主机时屏幕还有显示只是左右拉很宽,能源之星的图标都变扁了,字体有点模糊但还是能分辨出来。电源的其他输出变化不大,只是51v跌的有点多
阻尼管中点10.2v上端超表范围(数字表1000/700V档)

网友(2011-01-24):
还是这台显示器,换了S校正的一个634管子,不烧电阻了,但是不能联机(电脑主机打开和关闭一样)显示屏上只有“显示器工作中”的彩框出现,过几分中就自动待机了,已经确认15针电缆和主机是好的。9116的25脚电压没变化始终是6.68V应该不是高压保护。现在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下图纸还要减点。。不下了。。
不开主机行变3脚86伏 ?
电源输出端的51v也会跌到40多伏  ?
好久不修了,,分清,是升压还是降压,双行?  接主机工作状态不接主机工作状态,不要急着接主机,,, 还是把那几个电容换换吧,

网友:
哦,这机器是不是白壳子。。中间圆钮的呢。

网友:
是白壳子 中间一个园纽,右边一电源开关一个黄金眼开关。开机不连机FBT3脚85v,一开主机电压一路跌到54v,是升压的,现在是烧S校正的应该场效应管,所有的S校正电容全拆下量过是好的(容量符合,击穿电压用兆欧表量过)TIP122不烧,

网友:
没去找电路图看。。如果是普通那种CRT常见电路单行 升压,排除包负载短路可以考虑是否包坏了。

网友:
其实你还可以不让他升压让他工作去试试。。。还是觉得包坏的可能性大点。当然了还有一次二次的电容,有时候不是都能看出鼓包的。

网友:
已经说明了,不开主机会显示提示窗口,开主机没变化,还是窗口在闪动,但2次电压会上升到86v,15针VGA线是好的,电脑主机也没问题,但屏幕就是不出BIOS自检的字,过一会就自动进入节能状态(电源指示灯闪),断电在测S校正管q709已击穿,Q709Q708及周边元件均换过和测过无损坏,FBT已换过。

网友:
不让二次电源工作 是不是只。51V加电了。。这样接主机看窗口啥样,还无变化吗,CPU就不正常了吧。 CPU到主机的行场同步信号加上了没有,,线好的,线后面的电路呢,

网友:
后面烧管子的事先不说,就联主机窗口无变化就是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