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买类似二手TEK 2465B好,还是国产新的数字好呢?

楼主(2010-12-24):
大家觉得买类似二手TEK 2465B好,还是国产新的数字好呢?
要求价格在3000左右,要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

上个二手的TEK  2465B图片,二手的我大概先物色这个。
新的有待朋友们建议,比较。

网友:
一般般吗,还不如一次性买个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考虑经济实用咯.如果有钱,我就买新的数字200M一万多.想都不用想.

网友:
一般进口的比较好

网友:
呵呵也是啊我这有个200M的也是买的二手的还花了8钱多呢。

网友(点评):
你什么时候买的,好用不?要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时候买的,好用不?要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1、确定你需要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

  2、确定你对带宽的要求 ]bds~OY5 U
  3.确定你所需要的通道数 v@zi?D K
  4.确定你所需要的采样速率 %}@iz(*}>
  5、确定你所需要的存储深度 Q:q0C  +T
  6、考察评估触发能力 eJoM4v
  7、评价毛刺捕捉能力 d>f;N+O%
  8、确定你所需要的分析功能 jnqp" Ult>
  9、评价存档能力 nC3+Zka
  10、试用你要选择的示波器 Mzg'$]N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能否在我评估:二手模拟300M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进口的比较好

网友:
主要考虑带宽,价格当然是贵的好了,可又要从自身经济考虑,,

网友(点评):
请教兄弟:二手模拟300M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高手用的工具,我们只好看看热闹了,我用的安泰信的入门级的,也就是量量主板晶振的

网友:
老大们,兄弟们,帮忙确定:二手模拟300M以上(如TEK 2465B)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如果你是为了搞研发就要买好的,如果你是做维修,随便点就能用

网友:
二手的 好点 呵呵 价格便宜 而且比新的全面

网友:
建议楼主买2465b,本人在用,比国产数字便宜货好多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家伙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还是国产正规厂家新的好

网友:
干吗非得量ADS#,买个100M的新数字波,量DMI或者LPC_LFRAME#,更低频率的BIOS不一样吗。新的还保3年。

网友:
不过我到是羡慕严格按时序修本的高手,一二三四五六步就把故障点找到了,十步一修本,钱里不留名。比如影踪,还有那个打口水战的新手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能测到如酷睿机型ADS#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信号这一块我是空白。因为到现在一直没有示波器。所以很怕花钱买个鸡肋.

网友:
不知道ADS# 的频率是多少,不过肯定在133M以上,根据示波器测试的5倍原则选500M的才能看清晰波形。不过量出波形也不认识。
ADS#是CPU复位(H_cpurst#)后发出的第一个信号,由CPU的H1脚到北桥。
最近我也是狂研究上电时序和信号测试点为卖波做准备。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不必过分拘泥设备的优劣,关键是自身的能力,拿万用表修本的比用波的修的好的人海去了。我认识的有波不会用束之高阁的有的是。这还和上土炮和上三温区不一样,那个BGA的活盈利立竿见影。这个波要不停的积累知识。当然你有钱除外。
我没钱准备买个100M的先练着,你可以找有波的高手们短信问问,毕竟他们才有发言权。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意见。兄弟你准备入手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拿万用表修本的比用波的修的好的人海去了------------是有这回事,这是和技术有关的。不过,我想都是同等技术的条件下,有适当的波应该好点吧。波买过来,这个测不到,那个测不到,那就发挥不了太理想的作用。我人要求比较追求完善,虽然现在没钱,很穷,但还是要想办法配个用起来比较顺手的波。

网友:
刚想了一下,二手英文说明书,看不太懂。这样操作起来会不会是障碍啊?那么多功能钮,键。

网友:
找到ADS#的波形图了,心在飞翔发的一个时序里的。

看图电压应该在1.3几V,用的200ns档,100M的示波器应该轻松量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捕的是什么型号CPU的ADS#

网友:
呵呵,我有一个150M的,只会量南北桥的时钟及复位,呵呵。

网友:
915+ich6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