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42PD7980pc 屏幕花,竖线,怎么维修?

楼主(2010-12-24):
日立42PD7980pc 屏幕花,竖线,怎么维修?

一些屏的数据线已经擦过了,清洁过了,还是有。怎么修啊?

网友:
外接也是不是一样的,这种情况是显卡,

网友(点评):
哈哈!没看标题吧,人家是液晶,不是笔记本。

网友:
等离子电视,不带VGA功能的,只能接天线看的

网友:
这个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压屏线看看,
42存的啊
修一次得多少钱啊?1000?

网友:
检查Y板和缓冲

网友:
我看应该是屏的问题,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肯定要压线了!看样子要大出血咯!

网友:
屏挂挂了 边上有修屏的用压线机压下就OK

网友:
修屏和屏线了

网友:
手工可以修屏么?怎么个修法

网友:
换个屏线 看看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一点,屏的问题也是有的。。。搞搞屏线,不好的话就没得搞咯

网友:
没有用别的驱动板试一下吗

网友:
没有代换的板,很少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