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登陆后马上自动关闭,重装q也还是,现在重装系统

楼主(2010-12-24):
qq登陆后马上出现。。重启程序,重装q也还是,
现在重装系统更出现:文件或目录\WINDOWS\System32\SHDOCVW.dll已损坏且无法读取。
请运行Chkdsk工具。。。。。
Windows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一般来说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哦,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换张新的系统盘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个方法试试 用U盘

网友:
可能中病毒了 建议重做系统 最好别用U盘 这样会交叉感染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了。。3Q楼上。。

网友:
又有新问题。。。下显卡驱动迅雷就关闭需要重启。。。。。5555.。。

网友:
你的硬盘有错误,或者是有坏道,用chkdsk/f修复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