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进水

楼主(2010-12-24):
客户反应机器进水后屏花了。外接好的。水是从键盘的位置进去的,拆开烘干还是这样。兄弟们看下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排除屏本事的故障

网友:
测下屏不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用外接的试试看 花不花

网友:
LED的屏没备用的配件测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跑一下屏线电路

网友:
看图片,很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现象很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上次一个进水的屏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了。代换找出原因

网友:
屏可能性较大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下试试

网友:
屏,屏线,屏电路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