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12-24):
笔记本

网友:
精确测量内部温度,好

网友:
我一般是先去点胶 在BGA

网友:
看来迟早得搞一台基地的机器。

网友(2011-11-09):
迟早得搞一台基地的机器。

网友(2011-12-09):
先去点胶 在用热风枪把BGA周边加热灌入助焊膏恒温去拆。成功率不错 里面如果灌入黑胶的话 脱完锡盘把诺铁头放平带一点力道曾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2012-01-13):
那天做了一下、把焊盘都弄掉了两个、

网友(2012-02-26):
灌在大量黑胶在BGA里面的,也是这样撬起来吗?会掉点吧
同意楼主:
5.0
舟山华丽
同意楼主:
肯定会掉

网友(2012-05-16):
要是去全胶的不知道好用不,基地上传一个,让我们看看

网友(2012-08-30):
那种灌了黑胶的不好弄吧,容易掉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