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54N61的主板一通电就断电

楼主(2010-12-24):
昂达754N61的主板一通电就断电,强行开机就不会断电,不上CPU也不会断电,跑号为00,

网友:
先打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在看在强行通电时桥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供电肯定不正常,或cpu就没供电,即便是强行开机也只是ATX电源工作了,主板部分电路工作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的MOS管,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在查南北桥供电的MOS管是否短路,如果有就直接换掉上下管。

网友:
这种问题要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845的板,按一下开关就通一下电,一放开开关就断电,开关跳针上是3.78V的电压,SB5V供出来是5V,经过一个2K的电阻后就变成3.78V了,电阻拆下来测了阻值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接下来该咋测?

网友:
先排除有没短路现象,强行开机后摸下有没元件发烫的,不上U能正常触发,可能是U的供电有短路/

网友:
查CPU下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15N03这个管烫手。。我把它取下来了但不知道怎么配很多坏板都没有找到,要怎么找啊。

网友:
我最喜欢修通电保护的了你测一下所以的上管的三极之前的阻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