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老是烧高压板

楼主(2010-12-24):
接通电源、无电源信号灯、12V正常、但老是烧高压板

网友:
总烧高压板,那可能屏有打火。。或高压板有虚焊,,

网友:
灯管问题啊

网友:
烧高压是灯管的问题。。直接把灯管全部换掉

网友:
用两灯的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同意。。。换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明一下:开始是灯管线漏电、接好、用自己的高压板接通、亮了。                 然后装回去就把原来的高压板烧了!请问、有没有其什么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谢谢大家、此问题已解决!驱动板有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