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F61V MICRO AM2主板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0-12-24):
该主板有时可以触发,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触发不起来,触发起来的话就正常跑码工作.

不触发时测得:开机针3.3v , PCIA14:3.3V
I/O为ITE it8716F-S,测得:65脚5.17v,   67脚4.98v,   68脚2.78v,   69脚3.06v,   72脚3.3v,   73脚3.3v,  75脚3.3v

现在不知怎么继续,请问还要测那里?

网友:
主要看72、75脚有没有高低高电平跳变,没有IO嫌疑最大

网友(点评):
72、75脚按开机有3.3v-0v-3.3v跳变,32.768两脚也有1.38v 1.42v

网友:
一般先换个IO再说 这样比较直接 如果你实在是想搞清楚主板通电的流程 摆份图纸慢慢研究才行

网友:
测下32,768晶振有没有电压差,或者直接换个晶振和电容试试

网友(点评):
32768有压差:1.38V 1.42V

网友:
换晶振 和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
72、75脚按开机有3.3v-0v-3.3v跳变,32.768两脚也有1.38v 1.42v

网友:
IO和桥的问题了,桥虚的可能也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25M的晶振电压有无?
72P电压一般都是5V的吧?还有68P的电压好像也不是正常,
怀疑电容漏电或是IO有问题吧,试下挑起IO的68P看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主板上最基本的Power Sequencing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控制了Power Sequencing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反查,找到没有正常施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清扫。下面具体先容一下整个Power Sequencing的具体过程:
      1.正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孕育发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来供给南桥,RTCRST#用来双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正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能否有电,CMOS跳线上能否有2.5V-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能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次给南桥(正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能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守候机电压能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务需要有的,其它待机电压则根据主板芯片组的差别而差别,具体请参照相关芯片组的DATASHEET中的先容)
      4.检查RSMRST#信号能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报告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
        这个信号假如为低,则南桥收到过失的消息,觉得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行动。
        RSMRST#可以正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
        假如RSMRST#信号处于短路形态也是不可的,实践维修中,多发的阻碍是I/O或网卡不良惹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5.检查南桥能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次。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
        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
        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端劳动,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PS:以上为INTEL芯片组的上电流程,VIA和SIS的上电过程有些不一样,其中走失了I/O的那一部分,即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后,
        直接送出PWBTN#给南桥,南桥转出SUSB#(即SLP_S3#)信号给一个三极管的B极,
        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ATX电源的PSON引脚,E极接GND,SUSB#为高电平,
        此三极管的C、E极导到,将PSON#拉低,完成上电过程

网友:
桥虚焊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