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进水机不触发

楼主(2010-12-24):
接一台HP4416进水的二修机小面积进水都清理干净了  有待机电流0.02A   有3V 5V 不触发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南桥和EC都有收到 PWR_SWIN#_3都有收到低电平信号 望高手指点下步该查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啊,晶振,RSMRST#,VCCRTC,RTCRST#,

网友:
南桥收到PWRBTN高低跳变后。发不出S3 S4。主要查下南桥的供电。没有问题就直接做个南桥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现在还是无法解决,期待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 哪里虚焊了 看下bios

网友:
bios是必须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