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笔记本开机显示ASUS不断重启

楼主(2010-12-24):
机子拿过来是不开机,加焊桥《南北桥集成》后能开机显示,开机显示ASUS后又重启不断的这样子,按F2进BOIS进不去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又重启,硬盘插上去拿下来都一样,桥也拆下来重做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刷BIOS试试,ASUS 的机器很多坏BIOS的

网友:
刷BIOS 没有这种编程器呀,客户拿过来是不开机了,加焊桥之桥可以开机,能显示就出现这问题了,很难又桥跟BOIS同时出问题吧,我觉得桥有问题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跟LZ差不多的故障,拿来也是不显示加焊北桥后能显了,把机子装好又不行,后来在加焊,上硬盘可进系统,装好后又不行。电流跑到1.2A左右就掉电,过三秒左右又重启反复这样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感觉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桥吧。 估计桥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