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掉电的区别?

楼主(2010-12-24):
请教:两种掉电的区别?

开机掉电的情况,好像常见的有两种:
第一种是:掉电后不能继续触发(看电流好像回到了待机),必须把电源拔掉再插上才能触发。
第二种是:掉电后能继续触发。

这两种掉电的实质有什么不同呢?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前一种是不是没有“掉电”,只是保护在起作用,关闭了电流输出,而不是真的回到了待机?
后一种掉电是不是就是重启了?
那它们都是引起了哪些电路、哪些信号在动作,在一瞬间都完成了哪些过程?
如果它们真有不同,那对维修又有什么帮助呢?
。。。  。。。
也许问题很简单,但自己不明白的实在太多,窝在心里实在郁闷,不如拿出来让有同样郁闷的大伙儿来讨论讨论,不管对的错的,大家喜欢的就说两句,也许高手们就会出来指点一二啦!

网友:
第一种是短死路  可能IO有问题  第二是 过热短路 过不去元器件发热短路   其实还有很多 原因也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说的有道理!
好的板子,空板上电一般30秒左右就会正常掉电,恢复到待机,可以继续触发。
这就是第二种掉电情形之一,该就是元器件发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