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图

楼主(2010-12-24):
请问图中+12 SUS是怎么样转换出来的?又有何用呢?请各位师兄帮忙解释分析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12V用着小负载供电或小电流控制电压

网友:
这个就是升压电路,把5V升压到12V

网友:
是的 的确是个 升压的点了 ,5v 先给 那连个串联的电容充电 ,最后放电 ,这是一个很快的频率。

网友:
理解dl1是方波就理解这图了

网友:
电荷泵电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原理,驱动是下管G极5V脉冲叠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