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不能加电!

楼主(2010-12-24):
能强制加电!我用万用表测了测了下开关针是2.8V。直接连IO的一个针脚。又查跑了下绿线到IO,是经过一个小小的三极管,再连一个小小的电阻到IO的!这个是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是的话是不是IO坏了。还有IO的供电怎么查?

网友:
看好型号去百度啊。

网友:
一般不加电大部分是io的事,lz看看是什么型号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