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东西,要重视L的作用

楼主(2010-12-24):
修东西,要重视L的作用
一块maxtor硬盘,不转,换电机驱动芯片,还不转
仔细一看,两个L挂了,短接就OK了
一个5200显卡,电容全换,26通过,不亮
仔细一看,有几个小电容坏了,电容附近有一个L一头有撞伤,打表,一共三个L,其它2个阻值为零,这个阻值较大,找个坏显卡,换同样的L,上机,亮,mats全过

网友(点评):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请问C、R之类的不一样的要重视吗?

网友:
我一般不怎么理会L,实际维修中应该坏的也不多吧,遇见虚焊的倒是多一点。

网友:
遇见虚焊的倒是多一点,要放大镜看吗?

网友:
看了半天 LLLLLLLLLL才看明白

网友:
一般直接量通与不通,,,

网友:
L 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L就是电感器。有的可以短接、有的绝对不可以短接。

网友:
一般的还没出过这种问题呢。  不过好像有个IBM的通病是电感虚焊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贴片L吧,我经常遇见缺少L的。

网友:
用万用表怎么测电感?

网友:
电感就像导线一样

网友:
有的可以短接、有的绝对不可以短接
是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 所有的电感都是可以短接起来的,LZ这个很不错,举个例,象显卡上,有的电容撞掉了 没有关系,但是电感撞掉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