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12-24):
加上硬盘板子无法运行 故障应该是12V短路 经测量
二极管
短路
替换 故障解除
硬盘

网友:
版主太猛了~~
用電錶量測出來+12V短路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版主真厉害啊

网友:
12V 短路 你都能量出来?厉害啊

网友:
离线的情况下,用峰鸣档量对地,会响,那就是那一路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