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声音部分

楼主(2010-12-24):
华硕z99 机器正常 测试声音插上耳机 耳机和喇叭都响 客户要求插耳机不要喇叭响 以前遇到过 那是山寨本 做了4遍系统 ok 可这次做了8遍也没好 于是 拆机 更换声卡芯片 不行 又换功放芯片 还不行 那位遇到过 帮帮忙啊 再此谢谢
华硕

网友:
驱动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好像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安装GHOST系统不要安装声卡驱动,从ASUS官网下载同型号机器的驱动就好了。给你个建议,你可以试试。
同意楼主:
5.0
rtyrte
同意楼主:

网友:
下了原装驱动不行 用 GHOST版本做了 都不行 版本也换了不知多少个 大概是信号烧断了

网友(2011-09-07):
和你一样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修那里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啊,客户要是非要弄好不可的话,就改下线路吧,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最省事是换个音频插口,像小录音机上的插口试试吧

网友(2011-12-21):
音频接口坏了

网友:
去华硕官网对应型号

网友(2012-03-15):
有哪位能传一份声卡电路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