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10个元件,修好一个电源

楼主(2010-12-24):
这个电源,第一次没有修好,一直放着。过一些时间,又拿出来看看,终修好。
现像:短绿接,8角与11角电压由2V降到1。3V左右。拆8角与11角的945量,一个挂了。换,换好以后还是不行。
再量,一对945附近有一对4148,其中一个挂了。换,还是不行。
再量,13007附近一个4148挂了,反复量,又找到一个4148挂了。
看线路图,13007附近应对三对或者两对电阻,其中2。7K与2欧的电阻必须有。在线测,2。7K的一对正常,2欧的13007基极限流电阻好像不对,拆掉一看,都烧了,两个阻值都为零。换。再通电,呼的一下,就转了。
加上第一次修,换的保陷,一对13007,还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差不多换了10个元件。
多谢论坛,多谢论坛网友的图纸

网友:
老大,好不容易啊,怎么知道那个管是那个管,你那是长城的电源?

网友:
挺有耐心的,呵呵

网友:
不畏艰难,精神可嘉,要是我遇上这样的电源,恐怕就当料板了

网友:
你是真的用了心。记得我修一批达硕电源,5vsb电路基本全毁了,等我把它恢复好,对管电路也有毛病 ,等我完整的修好一块电源之后,花了一张图,其他的就都修好了,但是第一块太艰难了,如果不是单凭爱好,不看效益,我死的心都有伯乐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我是修不好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啊。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两个阻值都为零",应该是烧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