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有Logo显示,接主机黑屏且指示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0-12-24):
AOC L171开机有Logo,且显示RGB无信号输入,但接主机黑屏且指示灯不停闪烁,把存储器24C16刷了论坛里搜的程序故障依旧,怀疑是MCU程序故障或MCU损坏,但找不到相应的驱动板程序?哪位有这个程序的帮下忙!这是双32针的驱动板,只能维修没换的,难搞。

网友:
我遇见这样的情况。问题是出在主板VGA接口的线路上有一个二极管坏了。你看看你的呢?

网友:
换原装的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MCU损坏,换了重写就OK了,这个程序我有发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回复,是看到先生发过,只是权限不够,看不到,先生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402157012@qq.com里吗

网友:
我估计是VGA部分有东西短或者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