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主板的内存和北桥供电芯片??

楼主(2010-12-24):
华硕M3A主板的内存和北桥供电芯片是多少呢,,这块是板别人修过的板子,,
主板上CPU,北桥供电,内存供电全都没有,,,加上北桥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是给人家搞过的啦...我怕别人换不对的芯片上去导致电压都没有,所以求助这块板的北桥供电芯片
和内存供电芯片...谢谢!!!

网友:
LZ找找这板的图纸吧

网友:
你把内存供电修出来了,其它的应该都出来了

网友:
问题出来了 看来找找图纸就OK了

网友:
先把内存1.8V供电修出来

网友:
楼上的所以朋友,我也知道是先把1.8V修出来啊..但是问题在于人家动过这些芯片,不知道这些芯片型号啊....我求的是芯片型号啊...图纸找不到....

网友:
芯片我知道了,是APW7120,可用RT9214代换啊....代换两个上去,内存供电有了,,,但是南桥供电和北桥供电还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