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景7200GS显卡显示正常没花屏,不知道为什么死机

楼主(2010-12-25):
迅景7200GS显卡显示正常没花屏,不知道为什么死机,吹过芯片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显存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换过显卡没?

网友:
显卡供电不良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先,代换试试

网友:
死机你确定是显卡?  ?查看电容有没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换显卡试过啦!换了跑3D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路图难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爆过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懂.教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