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 P4机图像和声音不同步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0-12-25):
昨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一台NEC P4笔记本,说放电影时开始正常,放几分钟就发现声音很流畅,图像要比声音慢几分钟才能显示出来。一开始以为是他网络的问题,就拷一部电影在哪里放,发现还是一样。再看驱动,显卡驱动装好了。再看CPU使用率是100%,后来发现实际使用的CPU主频才200多M,他CPU是2.0GHz,内存1G。重启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进系统,CPU使用频率恢复了,但CPU使用率还是100%。到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先做个系统先啦,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经意间看到他桌面的鲁大师软件检测到的CPU温度是80多度,一般NEC P4机没这么高的温度的啦!给客户报价80大洋清洁。客户答应了。动手拆开压轴,拆开风扇及CPU散热上面的那个铝片,再拆开风扇,看到出风口上塞满了厚厚的黑色的灰,先用刷子刷几下,在用高压风枪一吹。搞定,测试,恢复正常。装起来,收钱,送客。

网友:
常见问题,散热引起,

网友:
这种机器竟然没有死机.风扇都堵死了.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我遇到也这样检查检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无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