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问题

楼主(2010-12-25):
        笔记本主板有很多情况是北桥发烫的,但是又没有坏。去掉CPU北桥一样烫。想不明白了,按理说只有大电流才会导致元器件发烫的啊,那不上CPU北桥只有少数模块工作,怎么会导致北桥发烫呢,看看各位高手能不能帮解决一下呢?
正方观点 (13)

北桥不工作应该不发热

反方观点 (2)

事实是发热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不工作就不会发热 除非周边电路有问题 导致桥发热 也不排除桥本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但是在一块好板上试也一样啊,只限有些板,相同主板也不一样啊。北桥老化,它都没有完全工作老化会导致发热吗

网友:
      少一组供电也会超级热 偶是反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板子是好的,可以正常进系统开机的,板子CPU在的时候,北桥发热,下掉CPU一样热,请问去北桥的都是那些电流在没有CPU的情况下又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