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飞越A600台式机跑D0

楼主(2010-12-25):
昨天收到一电脑APM80..AMD的南北桥。发现跑DO。并听到了滴一声。以为亮了。就给客户报价。想着这八成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谁想拆主板时发现北桥被别人拷过了 。心里立刻凉了一半。担心自己又是失手了呀。测CPU供电有1.3v。北桥有1v.0.5v..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北桥坏了呀。cpu是ADX2150ck22GQ..貌似不常见哦。。。。。。。。。。。。。。。。。。。。
Q

网友:
代码跑D0一般就是BIOS、CPU(可能是座虚焊)、要不就是北桥,既然北桥已经有人修过,可能北桥确实有问题,要做不成,就劝顾客换个板子了

网友:
谢谢了.但是怎样判断BIOS坏啊啊

网友(2012-03-18):
我准备写下BIOS试试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毛病 也只能刷BIOS试了

网友(2012-05-20):
楼上的.你涮好了没有..我也碰上这板了.也是跑d0

网友(2012-08-16):
我手上也有一片;开机就跑D0 没思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机子,跑DO,看来是通病了。有谁知道到底是哪个病?

网友(2012-09-25):
刚刚也修到一个开机跑D0,电压都有。测了北桥上面有两个电容短路0欧姆了,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因为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好像有个北桥有下面三个电容都是短路了是正常的。。。

网友:
跑D0,内存显卡不过也有这情况

网友(2013-05-21):
APM80的板子通病是BIOS,我一个小时内修好了25块!全部跑D0.都是刷BIOS的!一块板子50,小发了一下,不过是公司的!

网友:
是啊我现在也是

网友(2013-06-28):
哪位大哥能把BIOS传上,需要要

网友:
刷BIOS ,官网有的下载的

网友(2013-10-24):
我也有一片D0
.

网友:
APM80的板子通病是BIOS

网友(2013-11-26):
怎么我看还有人说了,干了BIOS还是不行啊?,我这儿就有一块,可是我才刚开始修,还没开店,也没编程器,怎么办啊?跑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