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25):
有块AUSU  P5GPL-X的板子,  时钟芯片坏了 型号是ICS561182 请教大家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是不是ICS的都能代换  后面数字不一样行吗?

网友:
必须同型号代换,没有办法的,你从哪里看出来它坏了啊

网友:
时钟芯片都是原值代换,没有什么代换原则。

网友:
没有办法代换的!我有个也是时钟坏了!直接甩了!

网友:
ICS的时钟芯片很少坏的你测哪里测出它的坏的呢是不是用手摸温度很高啊ICS的时钟芯片发热量很高的啊

网友:
同型号代换才行

网友:
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