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弹出光驱。

楼主(2010-12-25):
我的一台华硕F3t的机器,正常关机后(待机电流0.06)再次开机不触发。拔掉电池,断掉电源,再次加电开机(待机0.02)正常了!;还有每次开机光驱就自动弹出。请那位师傅教教小弟啊!

网友:
换光驱试过吗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的设置吧

网友:
进出仓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应该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先把光驱拆了试下了..

网友:
关机后不触发。查下COMS电路。

网友:
查下电路吧 0.06待机明显是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coms电路是什么啊?

网友:
光驱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