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坛也有几天了,分享下我在维修中的经验和离奇事件~

楼主(2010-12-25):
       09年09月9日号,我自己的店开业了,在IT界打拼了8年,终于有自己的店了,刚开始一直热衷于卖AMD,性价比确实蛮高~结果,就出现了跟CPU的纠结事件~刚开始自己做,有上家过来推假长城电源,当时确实也出于贪心了,进了5个回来,结果啊,噩梦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电源只要上AMD平台的机子,只要临时断电,CPU绝对挂掉!儿骗相当犀利,当时客户就不断过来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我问怎么开不了机的,有几个客户说,是因为停电了,再来电就开不了机了,还有一个客户是因为小孩把插头碰掉了,结果就开不了机了,主机抱过来,上诊断卡均为D0,什么都换过了,最后CPU换掉,解决问题。。。
      当时我死活不信啊,因为主板CPU 内存,这几台机子,都用的不同的,最后怀疑到电源,我心里就想这么牛B的电源怎么可能,我找上家问,人家说不可能,没这种事,结果最后全部都换电源,换了电源就一次都没找过我了~我心里就想你说见不见鬼~后来我死活不信,有天客户订了2台AMD的机子,我又用这个电源上,装系统的时候,无意中把电源线弄松了,结果开机上诊断卡就D0了,哎哟我那叫一个郁闷啊,第2台机子,我想豁出去了,再试一次,直接开机,系统都没装,直接拔掉电源线,准准的开机D0,我当时就崩溃了,当时就找调CPU的同行过来换CPU,人家同行都不信怎么可能2块CPU都是坏的呢(PS...我没告诉他们是电源弄的)~

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这电源怎么可能把CPU弄坏,而且只要直接断电就挂CPU~一直没搞明白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也是给大家一个告诫,假电源可是搞不得~

再讲个事情,还有一次,也是一台AMD的机子,AMD240,(当然不是先前那种电源),用了3个月,说进不去系统,我就奇怪了,叫客户抱过来,结果我一看还真是,一到WINDOWS进度条的位置,就卡住了,奇了怪了,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系统,系统刚GHOST完,重启,进度条过后应该开始安装,可是到进度条的位置又卡死了~真是见鬼了,因为我用光盘,或者用U盘进PE的进度条都不死,偏偏装到硬盘的系统死,开始怀疑硬件......先把条子换了,问题依旧。。。再把硬盘换了,重新灌系统,问题还是依旧(PS...系统已经换了几个版本的了)...继续换主板,换主板还是一样,我干~真要疯了,继续换电源....还是一样。。。彻底崩溃!!!!!没辙了,折腾了一天了,最后换CPU,好了~我擦,真是神奇啊~CPU有问题还有这种事,因为开机什么的一切全部正常,所以压根就没怀疑到CPU~

AMD的U到底怎么样,真不好评论,反正我是搞怕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滤波不好造成的,没有什么好希奇的

网友:
我这里用最垃圾的电源也没碰到过这事,怀疑一下

网友:
我这配出的机子都是MSI的板子上AMD的U,电源有好几种,也经常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但没遇到象楼主所说那样情况。

网友:
amd的不稳等吗。呵呵

网友:
   那电源也太假了吧,就尽会搞破坏!!!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值得深思。

网友:
本人保证说的绝对都是真话,这假电源份量和真的一样重,我是没自己拆开看过~
不过确实是,直接断电,立马挂CPU,那真的叫一个神奇,最后这几台电源,装到INTEL的机子上出出去了,反正没出问题,具体为啥我就不晓得了,肯定还是跟AMD U的做工有关,为什么INTEL的就不挂呢,奇怪的很,先前我也不信,但是最后一次我自己亲手试过以后我信了~这电源确实太NB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滤波的问题,如好电源用旧了时,电容也会失效,但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想这电源可能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就是说稳压电路在电源刚失去供电时,稳压功能就马上失去作用了,而贮存在300V上的电量还能工作一会,这时就可能输出电压过高烧了主板元件吧,,

网友:
自己亲身体会过的

网友:
属于特殊情况.

网友:
AMD的1800本人也遇到坏了几个。

网友:
第一个我没碰到过。。。。不过第2个我遇见过。。。。到BIOS里关了cpu的一。2级缓存因该就能进系统了。。。但是进的时候超慢。。。。。有时还死机。。花屏(ps。。版载显卡)。。搞了一天。。。最后没办法了,。。换了个cpu搞定。。

网友:
并不是说AMD的U很差,而是可以间接正面AMD 和 INTEL 在设计方便差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