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在Wiindows升级BIOS过程中死机,关机后再也触发不了

楼主(2010-12-25):
一台同行拿过来的三星NH-R453笔记本本。同行说是在升级BIOS过程中死机,按按键关不了,就直接拿掉电池强制关机。然后再开就触发不了。拿掉电池用适配器也开不了机。插上数字电源,有待机的0.01A,触发不了。插开外壳,量电压都正常。没有头绪,想到可能是BIOS坏了,这个BIOS是25L8005的,上三星官网找不到有BIN文件,只找到在WINDOWS下的EXE文件。想问下有兄弟遇到这情况是怎样解决了?这款笔记本的BIOS有触发的功能的么?还有谁有这笔记本的BIOS啊?

网友:
刷坏了 没办法

网友:
得换主板了吧  这种情况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解决,但你可以发到基地让高手们修

网友:
你多找下,应该有dos版的,在有你网上查查资料,那个exe应该能提取出文件的

网友:
坏了。只有反长维修了,或者是换主板,BIOS是很头疼的

网友:
或者换个BIOS 芯片应该可以的

网友:
升级BIOS是为装系统吗,亏大了。

网友:
找不到BIOS程序的话,找料板吧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BIOS资料刷坏了 。想办法弄到资料刷个就OK

网友:
有些时候直接用WINRAR是可以把EXE文件解压的,你试一下。

网友:
用编程器重新刷新BIOS芯片就可以了,你要提供机型,我们可以帮助分离ROM文件。

网友:
给你一个用编程器烧录[的BIOS资料试试。attach]384075或

R453-0845E5F4H (2).rar

网友:
不触发,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是不上电(不触发),还是上电不开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现象维修思路也不一样

网友:
裸板插电后,BIOS芯片的脚上有电压吗?
不触发可能不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上电,触发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和bios没关系?

网友:
一般用编程器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BIOS可以用程序提取出来的  楼主不妨试一试啊

网友:
有些BIOS是参与触发的,如果你待机情况下量着BIOS供电脚有电压,那它肯定就是参与触发的啦

网友:
它只要是参与触发,那在线升级程序导致的不开机肯定与BIOS有关啦

网友:
你在网上查一查,那种EXE格式的BIOS也可以把BIN文件分压出来的

网友:
我只分压过戴尔官网的那种EXE文件的,不知道三星官网的是不是一样的,好像还有些可以直接解压出来的,戴尔的是:先把下载文件保存在计算机里,桌面也行,然后点开始运行,再转到下载的EXE文件路径下输入/WRITEROMFILE回车就OK了的

网友:
用这个提取官网下载三星EXE文件的BIOS源文件,提取后的文件夹找到.wph的文件直接刷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BIOS取掉看上电不,检查MICO的工作电压。估计MICO死掉了。三星的板子不装BIOS和南桥都可以加电的

网友:
看3V 和 5V待机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BIOS问题了,没程序,只能拆料板了

网友:
帮你把BIOS提出来了

网友:
有这种情况吗,以前没听过,看BIOS与IO的连接也不会参与触发呀。大哥不是务人子弟吧?

网友:
BIOS如果与IO不连接了那还能正常开机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只是说BIOS的供电脚如果说待机情况下如果有电压就能说明它是参与触发的,BIOS和EC不是BIOS参不参与触发都是要相连接的啊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下载个程序用编程器直接刷吧

网友:
这么多 好心人 帮助  修好 没有修好 也不说一声

网友:
楼主把BIOS拆下来,然后用编程器找个新的bioS文件重新刷进去应该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