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 nf325-a7

楼主(2010-12-25):
点的亮,用客服的CPU进BIOS前就死机  用我的CPU 做系统能把系统过完    重启的时候就在读盘后黑掉  东西我换过  南北桥一块我做个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用你的能做系统。这个像是U座子接触不良。。映泰的325      754的那座子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BIOS 刷过   座子也做过 IO换过  还 是一样头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