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新手‘高手都头痛的问题.硬件兼容!!!麻烦斑竹加精哈!

楼主(2010-12-25):
1.内存与主板不兼容

  “内存与主板不兼容”的故障较为常见,表现为昨天电脑还用的好好的,可是今天一开机,即“嘀嘀”地叫个不停。只有打开机箱,把内存条取下来重新插一下就好了。注意:在拔插内存条时一定要拔掉主机和电源线,防止意外烧毁内存。这是故障轻的,严重的话,需要把几个内存插槽都擦拭好几遍,才能把机子点亮。可是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再出现报警的情况。只要你打开机箱把内存插一下就又好了。你说机器有问题,只要点亮了,就是连续运行十天半个月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可老是报警这谁也受不了。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内存与主板不兼容”。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

  (1) 内存条不规范,内存条有点薄。当内存插入内存插槽时,留有一定的缝隙。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振动或灰尘落入,就会造成内存接触不良,产生报警。

  (2) 内存条的金手指工艺差,金手指的表面镀金不良。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金手指表面的氧化层逐渐增厚,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致使内存接触不良,开机时内存报警。

  (3) 内存插槽质量低劣,簧片与内存条的金手指接触不实在,在使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隐患,在一定的时间就会点不亮,开机报警。

  (4) 再就是纯粹的不兼容情况:一款条子,在有的主板上用得好好的,但是到了这块主板上却经常死机,或者不能正常启动。这就是典型的不兼容情况。

  处理方案:

  (1) 用橡皮仔细地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干净,重新插入插槽。

  (2) 用热熔胶把内存插槽两边的缝隙填平,防止在使用过程中继续氧化。

  (3) 如果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还出现报警,这时可先更换一下内存条,看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是否还出现报警。

  (4) 如果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有内存报警出现,这时只有更换主板,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对于内存条与主板因为技术问题不兼容的情况,只能更换其他品牌的内存条,当然也可以换主板。例如(KingMax的内存与磐英的主板不兼容),只要二者往一块合,就会出现蓝屏情况。

  2.键盘与主板不兼容

  “键盘与主板不兼容”的问题主要是键盘和鼠标的品质不好,其芯片的数据取样速度与主板的接收不一致,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不定期的出现键盘错误。

  主要故障表现:

  (1) 不定期的检查不到键盘或鼠标;

  (2) 键盘或鼠标在使用过程中丢失;

  (3) 还有就是鼠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箭头指示,但是能够正常操作或箭头丢失;

  (4) 有时候还会出现拖动鼠标时有图块伴随着鼠标箭移动。

  (5) 机器休眠后,用机器唤醒后,鼠标无法使用,只能重新启动电脑或者把鼠标拔下来再插上去。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主板的问题,只要更换合格的键盘和鼠标就可以了。

  3.显卡与主板不兼容

  故障表现:

  一是显卡制作工艺不规范,造成插入AGP插槽后,有短路情况出现,这时表现为加不上电。

  二是显卡工作有时正常,能够点亮显示器;有时却无规律的点不亮显示器。但是把显卡插在别的主板上使用却完全正常。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显卡。

  三是电脑主机也工作正常,显示器的图像显示也正常,但就是会偶然无规律的出现图像花屏情况。

  四是只要使用这块显卡,系统就会工作不稳定,要么频繁死机,要么经常掉显卡驱动。对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显卡的驱动程序设计上有缺陷,造成显卡工作不稳定,致使系统死机。

  4.硬盘与主板不兼容

  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有,有的硬盘在这块主板上认得好好的,但是在另一块主板却死活也不认。比如原来的一二百兆的小硬盘,如果要从硬盘启动,必须在IDE1接口的主盘位置,才能正常启动,否则插上后可以读可以写,但就是不能启动。

  对于硬盘速度慢的问题,一般不属于兼容问题,而是设置或接线有误。如:把DMA66的线反接了;硬盘属性中的DMA功能没有打开;CMOS设置中的IDE通道没有设为自动,而是人为的设置为PIO4以下的传输方式;硬盘线过长,造成数据衰减过大,传输率下降;硬盘的电源接口有问题或开关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硬盘的供电电压不稳且偏低。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心细一点,仔细检查硬盘的相关设置。特别是DMA66的线反接时,数据传输率将下降一半。另外在使用数据线时,尽可能的使用最近的接口。

  5.声卡与主板不兼容

  这种情况主要是系统的设备太多,造成声卡的中断或地址与其他设备冲突,要么系统死机,要么不能正常启动,要么系统工作不稳定,或者是声卡装好了,调制解调器却没有了。这种情况的解决是在系统安装好以后,进入资源管理器,打开相应设备的属性,手动修改其冲突的地址或中断号,使其占用空闲的就可以了。可能这一操作会多次重启电脑才能完成。需要说明一点,同一个中断号,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可以共用一个。现在PC机的中断号总共16个,从0-15,但可用的只有十多个,因为计时器,实时时钟,键盘等要固定的占用几个,能分的IRQ号就没有几个了。

  不过因为声卡的做工不好,造成把声卡插入PCI插槽后,竟造成了主板加不上电的情况我倒遇到了一回。起初还认为声卡是坏的,谁知换了一块同型号的,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但这块声卡插在其他型号的主板上是能够正常工作。最后只能更换其他型号的声卡才把该问题解决

  6.网卡与主板不兼容

  网卡除了地址和中断冲突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网速慢,上网和下载的速度特别慢,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冲突造成的,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网卡做工的原因,与机箱内的某一部件造成了电磁干扰,影响了网络的数据传输速度。对于前一种情况,处理方法同声卡;对于后一种情况,最好是更换不同品牌的网卡进行测试。

  7.最新的BIOS与主板不兼容

  一般当我们的主板不认识新的CPU和其他新的部件时或不认容量硬盘时,或原来主板有一些小BUG时,我们可以到网上下载该主板最新的BIOS程序,刷新后就可以了。不过我却遇到了一例是金长城品牌机,配置是C433的,原来使用的是4.3G硬盘,后来想挂一个40G的大容量硬盘,但是原来的P6SET-ME主板就是不认。后来到网上查到,最新的1.2版的BIOS能够认到65G的大硬盘,就从网上下载,然后刷新。一切都非常顺利,启动正常,硬盘也认了,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但是在系统安装好以后,装完声卡时才发现,只要点击鼠标,喇叭中就会不停传出“嘟嘟”声,无法去除。起初还以为是系统没有安装好或者是声卡的驱动有问题,但是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最好在比较前后两个BIOS代码内容时发现,二都除了系统代码部分不同外,ACPI模块的容量也稍有差异,于是把旧BIOS中的ACPI剥离出来,再添加到新的BIOS中,然后刷新BIOS芯片,再启动系统时,发现故障解决。这是一款典型的BIOS代码与主板冲突的问题。

  8.显示器与主板不兼容

  对于三星,LG显示器,在其OSD菜单时有一项信号电平设置,可以将显示器接受信号电平在0.7V和1.0V两者这间做先择。我们普遍使用的PC机的显卡输出的信号电平是0.7V模拟信号,如果把显示器的接受信号电平误设为1.0V时,这时显示器的整下图像偏黄色,偏暗。特别对于专业做图使用的显示器,对色温要求很高,因为这关系到实际的输出效果,因此在选用显示器时,一定要选用高端的显示器,并且要检查显示器输入信号与显卡的输出信号是否匹配。

  9.打印机与主板不兼容

  这种情况一般不容易出现,主要是主板输出的打印信号电平与打印机的接口电路不匹配,造成打印时出现错误,其中还有一种可能是打印数据线不合格或数据线过长,造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衰减过大。我在维修过程中,因为并行数据线造成打印不正常的故障遇到过很多次,特别是数据线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2米,否则可以会造成的一些奇怪的故障,打印速度非常慢,打印半页,打印乱码等。

  例:一客户购买的硕泰克主板,PII450CPU的兼容机和OKI8340C打印机,因客户对该打印机的打印效果不满意,认为打印的精度不高和打印直线不直,要更换STAR3200+打印机。但是把打印机更换后,打印时,却只能打印5行,然后就无法打印,走纸退出,无法继续打印。也怀疑数据线有问题,但更换后故障依旧。不过,再使用OKI8340C时,还是正常。

  注意:OKI8340C和STAR3200+打印机都兼容LQ1600K打印驱动,更换打印机时无需更换驱动程序。

  10.光驱与主板不兼容

  这种情况表现为当插上光驱后,计算机主机启动过程变慢,容易死机,蓝屏等情况,但只要去除光驱就一切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光驱的电路有损坏,造成在数据传输时出现停顿或等待时间太长而死机。解决的方法是使系统最小化运行,然后把其他部件一样一样的加上去,当加到某一部件时出现了问题,那么这就是问题所在。

  以下这几项原则上不能归为不兼容故障,但是出现的几率却不少,在这儿也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11.主板与机箱不兼容

  这种情况实际上不能叫做兼容,主要是机箱的制作工艺差,不规范,造成安装主板时要么主板有形变以致主板与机壳相碰而短路,要么各种扩展卡与主板接触不良而出现其他故障。

  我遇到过一次,只要把主板等部件放到机箱里,就经常出现死机和不能启动情况,同时只有把机箱平放时才能启动,只要把机箱立起来就根本不能启动。但是把主板空置使用就能够长时间开机,并且运行稳定。

  12.电源与主板不兼容

  电源做为计算机的动力源泉,可是关键中的关键。不过,好多朋友们在购机时,总是把大把的MONEY花在CPU和内存上,在电源上却省之又省。到后来电脑经常的犯病,罢工,才知道是电源的错,才一气之下买了一个好电源。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

  计算机各部件对电源的稳定度要求很高,+12V,+5V的变化在10%之内,+3.3V的变化在5%之内。如果电源的输出电压变化超出了这个范围,有的部件就会出现奇怪地故障,有的干脆罢工,有的可能会彻底报废。

  13.移动设备与USB接口不兼容

  其实这类故障不能归为不兼容,多数都是移动设备的耗电量太大,而USB接口的供电电流有限,造成移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所致。如果出现移动硬盘,USB接口的扫描仪或其他移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注意检查一下设备的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再检查驱动程序的安装是否正确,最后检查一下主板USB接口的供电是否由跳线控制。主板USB接口的供电最好使用主电源+5V供电。

  有时候还会出现同样一块移动硬盘在有的主机上能够使用,而在有的主机上却不能使用,在排除上述的原因后,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主板USB供电的方法不一样,有的是直接供电,从+5V电源接口到USB接口之间没有加任何元件;有的却是使用三极管可控供电,能够提供完善的保护措施,但是供电电流被限制在500MA以内。

  14.耳麦与声卡或主板不兼容

  有时插上耳机后,发觉耳机的声音特别小,没办法正常使用,这有两种情况:

  (1) 耳机的阻抗

  我们正常使用的耳机都是8OHM阻抗的听筒,如果我们购买的是高阻耳机或者是其它特殊用途的耳机,这时插在电脑上就会觉得声音特别小,即使你把声音调到最大,也没有任何改善。这种情况是因为负载的输入阻抗与设备的输出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2) 主板上是否有功放块

  有的主板上不带功放块,只能提供信号给带功放的有源音箱使用。如果使用耳机时,会感到耳机的声音特别小,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使用有源设备来工作。

网友:
想不到有那么多不兼容,但是我见过的不兼容只有几条而已。- -

网友:
说的都是哪个年代的事啊?

网友:
用橡皮擦金手指,是最可恶的事,镀金都擦掉了,以后怎么用?

网友:
换机器一吧

网友:
这个加精估计够呛百度哥跟谷歌大把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这个想要加精实在有点啥,度娘多的是!!

网友:
对呀,麻烦斑竹。。执行扣分

网友:
不能给他加精。。。这些东西百度上一搜都是的 。

网友:
(2) 用热熔胶把内存插槽两边的缝隙填平,防止在使用过程中继续氧化。
?
请问拔出来怎么办啊

网友:
就这还加精?当精华一毛钱一斤了?

网友:
不兼容基本上灭绝了
楼主又找出这么多来

网友:
厉害 绝了 真绝了建议大家下载 说不定以后还是古董呢

网友:
有大半都遇到过

网友:
这应该是以前的机器问题吧,现在的也没有发现有那么多问题啊

网友:
不兼容真多啊

网友(2011-09-29):
很简单的 有钱换就解决了

网友(2012-09-08):
8G的U盘给他用都够了

网友:
这叫兼容性问题吗?好明显,这个主板的质量问题

网友(2013-02-17):
想不到有那么多不兼容,但是我见过的不兼容只有几条而已。- -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derby%3Drecomm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