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Laptop 1458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12-25):
DELL Studio Laptop 1458,插上电池开不了机,单独插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插上电池的时候再插适配器,开不了机,这时拔出电池,适配器在保护状态,没电输出,要把220V那边拔掉再插上去才会有电输出。这机子被雷劈过,网卡已经被别人拿下来了。会是哪里问题?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南桥。。。。。。。。。

网友(点评):
怎么那么快就怀疑南桥了?说说什么原理?

网友:
你这种情况要把机拆了,裸板测机摸措各个芯片有没有发烫地方。有就他取下在上电试试
还有充电IC查查条件

网友:
查下看是不是充电的那个MOS管子击穿了。

网友:
谢谢三楼、四楼的师傅,我试试看。顾客还想把内置网卡修好,不知道是什么网卡芯片的?哪位手头上有这机子麻烦帮看一下。

网友:
重点查保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