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D915PDT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12-25):
前几天刚给客户换的旧板。。D915PDT。。用了又两个星期,又拿来说不行 了。,。插诊断卡看了下,全板无复位了。。最后确定是没有VOCRE导致全板无复位。。 测得上下管均无控制电压。上假负载发现无时钟,无复位,VTT参考电压到了1.5V。。靠,不会把U给报销了吧。。。
抓紧找了片板看了下U。好在还没挂。。阿拉真主,偶赞美你。。继续,为啥VTT到了1.5V呢,看了下产生VTT的管子。。控制级接到了一个EZ537 的8爪上边。。手头没有他的资料,量了下应该跟358差不多的意思。。有一脚是接的VTT电压反馈,还有一个脚估计是基准电压。1.507V,是从一个分压电路的来电压,从一个4V左右的电压分压得来??主板上有4V的电压哦??奇怪了。。到处找了一下,发现3.3VSB电压是4V??翻来覆去的整了半天,没整好。中午吃完饭回来结果4V电压自己跳回到3.05V了。。头大了。
不管怎么着,总之3.3V正常之后VTT也正常了,是1.1V左右。。现在上U还是没反应,全板无复位。上假负载也是不行。ADP3188的电源管理芯片。。28脚供电11.5V,11脚EN供电1.08V。VID电压组合为1-1-1-0-1-1。查得应该是1.125V 的电压。。可为啥就是没有VOCRE
呢。。。手头没有3188的片,据说3180可以代换。结果代换在之后上假负载可以加电。上CPU直接保护。。。问下,英特尔原装板这个3188 不能 代换吗?还有那个3.3Vsb的电压,为啥自己又好了哦?

网友:
那就是不能代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55555  我想知道在这个原装板上还有那个芯片可以代换。我在小县城。。配料不多啊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

网友:
继续更新下。。。。最近好不容易整来了3188 的芯片 。换上之后还是老样子。。不跑吗,全板无复位。。郁闷鸟。。。用假负载倒是有0.6V 左右的VCORE。。但是那明显也不正常哦。并且也无i复位。。  没思路啦。。。5555555 不要质疑偶的3188。是全新的

网友:
有点怀疑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点怀疑北桥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对吗

网友:
别想了,座子

网友:
除了北桥和座子,什么的大家还可以说出其他故障呢?以上说的全是死症,没得医了

网友:
不是找死吗?  你下个PDF查看下引脚是不是一样的。建议原值代换。
看你描述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