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VDC-TVM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25):
今修了一块ASUS P5VDC-TVM上CPU负载开机跑乱码。过15秒后就掉电。上CPU就不会掉电。上CPU时。各电压正常。时钟也有。PCI复位也有。请问大家这是那里问题啊。BIOS我刷过了

网友:
上真cpu跑00吗。bios刷过了的话。那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很多主板不上CPU过段时间是会掉电的。

网友:
哦。IO也换过了
对了。上CPU的话它复位两次。
跑码有时跑76  有时跑D0有时跑D4。是一开机就跑。反正它跑的是乱码。有时跑码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