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 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10-12-25):
请问 DELL E176FPB C5707中间电容可以用如图黄色的电容替换吗?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我用过的 你放心用吧

网友:
把参数都贴上来,看不清楚,灰色那个

网友:
原来的电容图片已经放去。。先替换来看先

网友:
这个是从市电进来的高频电容,不能用到这里来

网友(点评):
市电频率才50HZ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替换

网友:
电容可以替换的!

网友:
主要看看耐压够不够。

网友:
0.22u/交流275v

网友:
直接可以!!不用担心

网友:
不要也行

网友:
可以代换 我换过没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