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a1181 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12-25):
问题:收到一台apple a1181 M42入水机原为不开机,清洗后用AC能开机一齐正常。电池也能充电,但不放电(单用电池不开机)

维修:查D8201 旁边两个47欧电阻没BAT电压,但接AC有AC电压,再查D8201双二极管的第三脚没有BAT电压,原来跟Q8321 D极断线了。连上线后用电池能开机了测试完成。

网友:
笔记本有那么容易断线吗,是烧掉的吧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台电池不开机,也是进水的机器。可以参照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有参考电路图么、、还是自己跑线路的哦

网友:
图太小啦

网友:
没有图纸如何得知这么一条线路啊,苹果很少有图纸的吧

网友:
论坛就有图纸了,m42c. 第一次在这里发贴所以图画设小了。不过可以下载下来放大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入水机器断线好正常。

网友(2014-08-12):
我的是不过隔离,真搞不懂苹果的隔离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