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冷开机时蓝屏死机

楼主(2010-12-25):
我的一块WD 1600AAJS-00PSA0硬盘,现在每次冷开机时过了WINXP进度条时蓝屏死机,要是开机进BIOS等一会再进系统就正常。这块硬盘还能用吗?能修好吗?

网友:
这位朋友,蓝屏可不一定就是硬盘的问题啊!如果代码提示硬盘了,那有可能是
1 硬盘有病毒
2 接口坏掉(我曾经见过,应为那台电脑经常插拔,导致有一个接口接硬盘就蓝屏)
你这个硬盘可以用相关软件测一测,比如hdd turn那个

网友:
我遇见过,重新分区,格式化好了

网友:
你确定是硬盘引起的吗,换个硬盘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换块硬盘试试。行不行都来说一声。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也行